k7m-dr30ue 选的编程软件是什么 里面怎么找不到这个型号

楼主(2014-06-23):
k7m-dr30ue 选的编程软件是什么 里面怎么找不到这个型号

我是用KGLWIN3.62(Chinese)050106  官网下的  请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没有记错的话,最新版是3.65的英文版本,选型时选择120S--DR30UE

网友B:
120se的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等

网友C(2014-07-23):
k80或者k120s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可加我 1182065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