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搞干扰问题

楼主(2014-06-23):
求助:各位高手,我做了一系统,系统输入滤波和输出民搞均有,输出电机与反馈电缆均为屏蔽线,现在出了问题是电机一加使能就对用户的测量系统造成了干扰,测量传感器装的距电机比较近,测量系统与我们的控制系统为2个不同的系统.测量信号是差分信号.干扰的后果是用户的测量信号产生了零漂.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系统已可靠接地.

网友A:
马达会产生电磁波,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B:
第一点是,你的设备接地一定要好,设备等电位也要好,他们测量系统供电加隔离变压器滤波

楼主:
我们的接地是接入对方提供的接地极中,测量信号是差分信号,也试过把测量的负接到地上,但均没有改善.马达会产生电磁波,是肯定的,但这也不可避免啊,如何消除呢?

楼主:
配线:电源经滤波器到驱动器是普通线,驱动器到电抗器至电机是屏蔽线.

网友C:
系統已可靠接地 怎麼還會有干擾

訊號會飄 那說明0電位有帶電 準位不準 當然會飄 而且還亂飄

你的訊號線有帶屏蔽 那這屏蔽線規範嗎

若上面是規範 那接線方式?

网友(2014-08-08):
接地问题,客户的地线估计有回流显现。。建议先脱开客户给的接地系统,然后再试下,先排除接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