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故障是不是必须停机

楼主(2014-06-23):
  常有用户遇到这样的问题,生产线上的个别变频器总线故障会使得整个生产线停机。抛开如何提高总线可靠性的问题。用户会希望变频器能够有总线故障只报警不停机的选项。

网友A:
这个和变频器没有太大关系,却决于你的控制系统比如PLC对于总线出错的中断处理

网友B(2014-08-29):
楼上正解 VACON Advanced应用宏可以提供DP冗余功能。更加可靠。楼主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