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入三种方式

楼主(2014-06-23):
PLC的三种脉冲输入方式 除了常用的脉冲加方向,另外两种方式是什么?另外两种一般什么情况下适合用

网友A:
回家看空间好快好快好

网友B:
三种控制方式:
1,AB相脉冲,是双脉冲方式;
2,正反转脉冲,是双脉冲方式;
3,脉冲+方向,是单脉冲方式。

网友B:
正反转脉冲(CW/CCW)是双脉冲工作方式,两根线都输出脉冲信号,CW为正转脉冲信号,CCW为反转脉冲信号,通常都是差分方式输出,两信号相位差90度,根据相位超前或滞后来决定旋转方向.脉冲数决定电机转动角度.

CW/CCW是差分信号,在抗干扰能力和传输距离上占些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反转脉冲(CW/CCW)是双脉冲工作方式,两根线都输...

知道 了,多谢楼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