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ed630

楼主(2014-06-23):
步科伺服ed630---0450---LA---K--000驱动器更新了底层更新软件ECO2FLASH 1.0.0.202 英文版后,编程软件ECO2WIN 0.0.0.241  和 参数导入和导出备份软件ECO2LOAD 1.0.0.9都连接不了伺服驱动器了,只有底层更新软件ECO2FLASH 1.0.0.202 能连接上,更新后只有err灯闪烁,其他三个灯都不亮,求助了步科,他们说再更新一遍,但是更新了几遍还是那样,请哪位高手指导一下该怎么弄,先谢过

网友A:
换品牌吧

//////////////////////////////////////
本人代理无锡创正伺服,支持转矩/速服/位置模式/内部智能模式,上海附近提供<此处内容被屏蔽>调试,小型项目可以带写程序(SIEMENS,三菱,松下PLC),还望各位多多关照。王甫锋,13651915493,QQ1647674321,需要资料的直接联系我。

网友B(2014-08-26):
只有ERR灯亮的话不是报警,是底层没烧录正确,eg:烧录了两相伺服的底层。请确认烧录的是3相伺服的底层

网友C:
问题驱动器最好寄回步科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