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伺服电机编码器接线求助

楼主(2014-06-23):
我查了好几个手册,上面所说的编码器 RS232口连接方式和电机编码器的线色 就是不一样 我的伺服电机型号是  ECMA-C20807RS  电机后面编码器的线的颜色分别是: 黑、黑红、白、白红、棕和蓝; 可是我查了很多手册,都没有这集中颜色。请高手不吝赐教 ,刚才我上面标注的六种颜色 怎么和RS232的1~9针脚相连!!!

网友A:
看了两遍,硬是没看懂你说的什么意思,怎么编码器和RS232有什么关系 吗?

楼主:
电机后面的编码器 不是要和伺服驱动连接的吗?而连接的接头是通过RS232公头连接的

网友B:
手册里面不是有编码器接头的连接顺序吗

我这是asda-b2……的,不知道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