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没有注释的PLC程序?

楼主(2014-06-23):
手上有PLC程序,是关于水钻切削的,但是没有注释,也没有接线图,现场设备在边上,工艺流程知道的,问下如何才能看懂PLC程序?

网友A:
有设备、有接线图、知道动作过程,可以从某个功能开始了解程序。

网友B:
先根据现场设备整理出电气图纸来。然后再分析程序吧。

网友C:
看别人的程序就是跟着别人的思路走。

没有注释看起来比较费劲的,可以问编写程序的工程师。

楼主,你说你熟悉流程,那么看程序应该不难。

遇到问题,可以发帖子,交流的。

网友D:
 看别人的程序就是跟着别人的思路走,先要了解设备工艺过程。

网友E:
知道工艺流程还有希望,一点一点的啃吧!

网友F:
 如果程序不大还好办,程序大了不理解的地方就太多了,只能靠自己摸索添加注释。最好是有注释,不管是什么语言的都要好于没有注释,毕竟可以慢慢翻译。

网友G:
没有注释的程序大部来路不正,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不要一步登天,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

网友H:
这个也不是什么难事,直接在线监控。把他的逻辑图纸弄出来就ok了,

网友I:
是否可以先将机器上的开关、按钮和限位开关和PLC程序中输入端对上号,再将各个电机、电磁阀和PLC的输出对上号,从两个方向按照设备工艺流程进行分析。

网友J(2015-08-23):
首先明白输入与输出点,再看工艺流程.

网友K(2017-08-21):
没注释,要电气图,没电气图就去看设备动作………………

网友L:
这个需要一定的功低

网友M(2018-05-20):
大部分人只是让标注点动作,剩下的都是时间问题,我认为这样的不合适,先学习汉字,再去读莎士比亚,过程的艰辛你懂得

网友N:
看看怎么样,学习一下r

网友O:
先标注IO点 再根据动作流程分解程序 慢慢的再综合

网友P(2018-12-15):
有,不懂装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