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历史曲线构件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4-06-23):
我有两个变量,分别是油缸上升所用的时间跟下降所用的时间,我想在上升结束后把上升所用的时间苗一个点,最后想得到上升或下降所用时间的曲线图,应该怎么编啊,求大师指点,感激不尽啊

网友A:
用PLC做个I/O点出发,触发一次保存一下数据就好了

楼主:
合格已经做好了,就是历史曲线不会用,应该怎么设置啊??我弄了好几遍都不行

网友(2016-11-19):
合格已经做好了,就是历史曲线不会用,应该怎么设置啊??k看说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