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通过网线连接S7-300PLC

楼主(2014-06-23):
初学西门子S7-300.小生求教各位师傅,我用Field PG用网线连接PLC300。想上传PLC中的程序到PG中怎样才能上传到PG。我的现场PLC组态中有个CP341的模块。PLC的CPU是314的。哪位师傅帮帮忙提供下教程,在此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打开编程软件,选择好PG/PC接口设置。设置成以太网类型。

你的计算机的IP地址要和PLC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关。

在编程软件中测试连接试试。

给你个学习网址:http://bbs.gongkong.com/d/201405/558555_1.shtml

我最近的编写300PLC遇到的问题,但愿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B:
以太网下是不可以直接下载程序的。除非PLC里面的程序跟你的程序一样,只能做监控和适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