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步进电机线和电机的好坏?

楼主(2014-06-23):
电机驱动是《JK2HB03MV2》      电机是20Y10G

有一次电机接头断了,用电烙铁把线焊在电机上。电机就是不受控制,线焊上后拉都拉不下。

如何知道线跟电机有没有焊好了?和有问题可以怎么查?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A:
用万用表测电阻是否三相一致

网友B:
步进电机里面是两个绕组,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下线圈的阻值就OK了,一般情况下阴值是几欧姆,如果阻值无限大,那就是电机坏了。

楼主:
电机很小两个绕组误差也很小,用万用表量电机跟线都是通的,看焊痕很好。后来更换线和焊电机接头,就好了。可能是有组线圈偏低,启动时就上下摆动、不受控制。现在还搞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C(2018-08-27):
我一般都是通过短接,比如分别短接A+,A-和B+,B-看看电机有没有抱紧,抱紧就说明电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