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台达PLC选型,控制步进电机的

楼主(2014-06-24):
步进电机驱动电动缸运动,速度没有要求。有力的传感器,达到要求的力后停止运动形成闭环。

要求:2路调整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4路限位开关数字输入,2路4-20mA模拟输入。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有3路开关输出控制。

求选型,打官方电话总是打不通。谢谢

网友A:
楼主哪里的  我是做台达的  可以加QQ2480129103

网友B:
可以选用DVP-SX系列,咨询中达电通,021-58639595.

网友C: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没有反馈。只有“伺服电机”才是闭环控制:因为带了一个“四倍频”的旋转编码器。型号有:ES2、EX2、SX、SX2、EX!

网友D(2014-07-25):
看你说的没几个输入输出点,16ES2 晶体管输出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