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1000激光清洗系统

楼主(2014-06-24):
l         1000瓦平均功率

l         内置计算机作控制,数据储存及通讯

l         TFT触控银幕调整激光参数

l         固态二极管泵浦激光

l         无噪音空气冷却系统

l         超强设计适合高产量的工作环境

l         4级激光

应用案例:

         大面积脱漆处理

         快速油或污渍清洗

         大型模具清洗

         核辐射清洗

         金属表面粗糙化

         焊接面或喷漆面之前处理

技术规格系统标配:

Ø         二极管泵浦固态激光

Ø         空冷或水次冷系统

Ø         0SA70或OSA80激光头

Ø         长达十米的光纤线

Ø         内建PC及触控银屏

选配:

Ø         激光头切换装置

Ø         50米光纤线

Ø         自动化操作用激光头

Ø         系统数据保存

Ø         点激光(位置指示用)

Ø         远距系统错误诊断

CL1000 Technical Data

体积(hxwxd)[mm3]          1600*760*1270

重量[kg]                    490

冷却系统                    空冷或水冷

激光功率[瓦]                1000

波长[nm]                    1062

电源                        3x16A,400瓦(50/60Hz)

最大消耗功率[千瓦]          10

最小/最大工作温度[℃]       5-40

湿度[﹪]                   10-95

激光级别                   4

CL1000系统提供你无法想象的高功率激光(平均功率1000瓦)。极其稳定的二极管泵浦固态激光模组,使此系统几无维修的必要。此系统可为手动或运用现场总成界面作自动化操作。一般应用在高生产要求的环境做脱漆,表面清洗或其他相关的应用。尤其是大型物体或大面积的生产环境,CL1000的功能和效率尤其显著。

网友A(2016-10-25):
21世纪最具革命性、绿色的清洗技术

           ——高效在线激光清洗机

产品介绍:

               激光清洗设备是新一代表面清理的高科技产品。易于安装、操控和实现自动化。操作简单,接通电,打开设备,即可进行无化学试剂、无介质、无尘、无水的清洗,可自动对焦,贴合曲面清洗,清洗表面洁净度高等优势,能够清除物件表面树脂、油污、污渍、污垢、绣浊、涂层、镀层、油漆。

设备特点

1、国内首款光纤高功率激光器激光清洗机。

2、非接触式清洗,不损伤零件基体。

3、精准清洗,可实现精确位置、精确尺寸选择性清洗。

4、不需任何化学清洗液,无耗材,安全环保。

5、操作简单,通电即可,可手持或配合机械手实现自动化清洗。

6、清洗效率非常高,节省时间。

7、激光清洗系统稳定,几乎无需维修。

应用范围:

1、金属表面除锈;

2、表面除漆脱漆处理;

3、表面油污、污渍、污垢清洗;

4、表面镀层、涂层清除;

5、焊接面/喷涂面预处理;

6、石像表面灰尘及附着物清除;

7、橡胶模具残留物清理。

应用行业:

模具行业、汽车制造、船舶业、食品加工、污水处理、橡胶轮胎、石油化工等行业

设备样品图:

模具激光清洗

激光除漆

艺术品清洁

轮胎模具清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MzI5NzA1Ng==.html 陈 1591948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