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PLC大问题

楼主(2014-06-24):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我是做绕线机的,用的是FBs-60的PLC。问题是没有给任何的信号,机器会自己运作,换了一个plc还是这样。(PLC没坏),然后,我就换了一个FBs-40的,它就没有自动运行,各位这是什么问题?机器有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

楼主:
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B:
干扰的可能性较大,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松下的伺服,没有给它运转信号,设备一上电,伺服电机带动工作台自己走。检查一下接地线,我的QQ254489112,欢迎交流

网友C:
肯定是干扰有些大,你可以在下图的红色区域内调整一下滤波频率,应该就可以。无需更换PLC,可以测试一下。这就和单片机上面的抖动现象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干扰有些大,你可以在下图的红色区域内调整一下滤波...

我试一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干扰有些大,你可以在下图的红色区域内调整一下滤波...

滤波频率是调大还是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的可能性较大,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松下的伺服...

我重新接地线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干扰有些大,你可以在下图的红色区域内调整一下滤波...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的可能性较大,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松下的伺服...

赞一个

网友E:
只可能是干扰造成的误输入,请设置输入滤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肯定是干扰有些大,你可以...

 调小

网友F(2014-08-14):
永宏的plc抗干扰是比较好的,优于部分其他plc。

能够使得步进和伺服没发指令而转的话,除了干扰应该还有其他问题,比如程序。观察plc是否有脉冲发出,伺服是否有接受脉冲,是plc问题还是伺服问题等

绕线机我没有做过,但横剪机,植毛机做了不少,也有伺服和步进,控制稳定性是比较好的。

我在佛山,大家多交流:13702560356

网友G(2015-06-03):
干扰,我是做永宏的,runljz正解

网友(2015-07-03):
考虑一下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