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电源检测及修理办法

楼主(2014-06-24):
  一台电脑如果出现了通电开机后主机没有任何反应,就连电源内置的散热风扇都不转动的情况,并且,已经确认通过试电和电源插座没有任何问题,那么首先值得怀疑的应该就是电源了。

  不过ATX电源的启动过程与主板上相应控制电路工作的正常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光凭上述现象有时我们还不能确定故障就出自电源本身,还需要通过“替换法”测试后方能确认。

  下面,本文带领大家来学习一下关于电脑机箱电源的检测及修理办法。

  电源故障的分类:电源故障的类型主要分为“试电环境影响”、“硬”故障和“软”故障三个方面,下面我们先来介绍最简单的故障类型。

  试电环境的影响

  不知道读者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台可以正常使用的电脑,有时能够启动、有时不能启动。连续更换了几个电源,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观察后发现,故障通常发生在早上8:00—11:00和晚上6:00—10:00这两个时间段。而且,电脑正常启动后显示器的画面有暗黑色干扰条纹显现。事实上,这种故障现象与供电环境有关。因为是住宅的供电线路,受附近电器设备的影响,出现某时段电压降低过多而引发的。这一问题只能考虑在电脑供电线路上采取稳压措施或安装后备式UPS电源来解决。因此,当我们发现电脑出现这种规律故障时,不妨先检查一下供电线路。

  完全不能工作

  由于电源的高压整流、滤波及开关变换电路部分长期工作于高温、高压、大电流、多灰尘的恶劣条件下。因此,当交流电压波动较大、负载较重、环境温度较高的情况出现时,电路元件就有可能会出现短路等较为严重的故障,造成交流保险管熔断或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动作,从而使电源因失去输出电压而完全不能工作。这种故障多发生于那些保护功能存在缺陷或完全失效的电源产品之中。并且,受损部件往往也比较直观,故检查维修的难度不高。但是,由于这部分电路与试电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如果没有丰富的维修经验,最好还是送修或更换一台新电源为好。

  工作状态不稳定

  电源工作状态不稳定的主要特征有启动困难、有时能够启动、有时不能启动、刚开始工作正常,过一段时间便不正常等。这类情况比较多,引发这种故障的原因主要有四种:

  ①无PG信号或信号延迟时间不足是较为典型的电源故障

  检测时可在开机状态下借助万用表的电压挡,测量20芯电源插头(如图)第1脚对地有无3.3V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则可切断电源,并拆开电源外壳作进一步的检查。一般情况下引起无PG信号的主要原因多为负责PG信号控制的晶体管击穿或延时电容漏电所至,将它更换后故障即可消除。

  信号和交流输入电压故障信号相“与”产生的,它与TTL电平兼容,高电平表示电源正常,低电平表示电源故障。PG信号从打开电源到输出有效,大约有100mS~500mS的延时,其作用是在电源输出达到稳定后通知主机启动系统,而当试电突然断电后,PG信号将在直流稳压输出消失之前做出反应,使得硬盘驱动器有足够的时间使磁头复位,从而防止硬盘受到意外损坏。PG信号不正常往往导致系统不能启动。

  ②为了实现休眠、远端唤醒和软开机功能,ATX电源都设有一个独立的辅助电源系统

  它输出的5VSB电压,通过20芯电源插头为主板控制电路供电。而控制电路又通过PS-ON端以反馈的形式来控制电源的开启。在这个反馈回路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电脑能否正常启动。还有,当电源处于待机状态时,其自激震荡、推动电路部分,还需要一组单独的自用电源供给。如果该电压不正常的话也会造成电源启动困难,或偶然可以启动的故障现象。

  ③自激震荡或保护电路集成块(TL494、LM339)内部出现短路等问题

  这种情况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的电阻挡在线测量各引脚与地间的直流电阻,将所得数据与无故障集成块进行对比,如果数值相差较大则基本可以确定是集成块损坏,将它更换后故障即可排除。

  ④保护电路设置较为完善的电源

  只要其电压输出端的任意一路,出现负载过重或短路的情况均会立即启动,强制震荡、推动电路停止工作,从而有效地保护硬件不被损坏。不过发生保护电路失效的故障几率并不高。如电源能够启动且各路电压正常,则怀疑保护电路误动作就是正确的。此时可以采用最小系统法,并逐步添加外围硬件的方法,最终找出存在问题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