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电源维修技巧

楼主(2014-06-24):
  机箱和电源分别是电脑主机的外衣和动力源泉,以前在电脑DIY配置中往往被忽略,似乎只是品牌机才需要考虑的问题,但随着DIYer水平的提高和电脑组件耗电及发热量的剧增,大家也渐渐开始注重电源和机箱的问题。其实机箱电源虽小但其中学问却不少。

  机箱被称电脑的外衣,除了外观的花哨外更注重的应该是机箱的结构和品质。优质的机箱常采用具有一定厚度的SECC冷镀锌钢板制成,面板采用ABS或HIPS工程塑料压制而成。电源采用开关电源,较传统线性电源具有体积小效率高的特点。

  机箱电源结构与主板密不可分,主板是机箱中最大的房客之一,它的构造直接影响到机箱的结构,往往主板的制造与机箱电源具有统一的结构规范约束。

  常见机箱从结构上可以分为AT结构和ATX结构:AT结构全称为Baby-AT,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以前的386、486都是使用AT结构。到了多能奔腾TX主板的时代,也是AT结构机箱最后的辉煌时期,当时正是AT结构向ATX结构转型期,由于得到各厂商和用户的支持,在PENTIUM II推出之时ATX结构已占有大部分的市场,自然电脑机箱也全面转向ATX结构。

  从外观上看AT机箱与ATX机箱最大的区别在于机箱背面接口的布局,由于ATX结构的主板规范是将所有的I/O端口直接焊接在主板上,位置相对固定,而AT结构的主板大多只在主板上提供端口的引出插针,通过界面卡或挡板引出,所以ATX主板绝对不可能装在常规AT机箱里,但AT主板可以轻易在ATX的机箱里安家(但必须提供ATX电源接口才能工作)。

  在早期的ATX规范尚不够统一,所以有些ATX机箱提供了两种布局的I/O背板以适应不同的ATX主板。

  电源部分同样也有AT和ATX结构之分,他们间有本质的差别。

  第一是电源提供的主板电源线,AT 结构的6芯P8和P9分离式电源插头在ATX结构中被一个20芯的双列插头所代替,并带有反插保护,可以有效的防止错插或误插电源接线对主板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第二,ATX电源输出电压组在AT电源的正负12V和5V外还提供了一路+3.3V电压输出,直接为部分3.3V的设备供电;

  第三,ATX电源对整体电源控制较AT电源也不同,在AT电源中少不了电源开关的黑粗线,直接物理控制电源交流电的通断,而在ATX电源中却去除了这组线,机箱面板上的电源开关直接到主板的Power Switch引出针上,这样一来粗看是电源开关的优先级降低了,但正是通过此项电源设计改革实现了电脑的软关机。

  ATX系统在WINDOWS中屏幕出现“现在您可以安全地关闭计算机了”的时候,ATX电源会自动切断对主板的供电,同时关闭自身绝大部分电路的工作,等待主机的POWER键再次发出启动的信号,不像AT电源每次开关机都要按动POWER键。

  第四,ATX电源内部风扇的风向依照不同版本也有不同。所有的AT结构电源内置的风扇都采取将电源内部的热空气向外抽的方法。

  在ATX 1.0规范的制定中人们想通过改变传统风扇的位置和风向进一步提高散热效果,由于ATX结构将CPU和内存设计在电源出风口后部,希望能更有效起到降温作用,同时CPU和其他设备也能受到它的余荫,所以将风扇从机箱后部移往靠近CPU的机箱内侧。

  但不久人们发现这样的做法效果并不明显,而它的副作用十分令人头痛。在大部分家庭和办公室的环境远达不到专业机房洁净要求,风扇向内送风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电源以及CPU周围灰尘积聚的速度,要求用户定期清扫电源内部和主机板是不现实的,所以在ATX 2.0规范以后又将电源风扇安置在原先的机箱后部位置并保持向外排风。

  电源根据电源标称功率也有200W、230W、250W、300W等几个档次,分别提供不同的最大输出电流。由于电脑配件功耗越来越大,内部设备也有增加的趋势,所以电源的承载功率也有加大的必要。

  目前是市场上AT结构机箱和电源已趋于淘汰,大部分新款的主板都采用ATX结构,ATX机箱电源成为绝对的主流。

  按照机箱的外形大致可以分为卧式机箱、立式机箱和塔式机箱。卧式机箱和立式机箱没有大的区别,只是立式机箱没有高度限制,理论上可以提供更多的驱动器槽,而普通的卧式机箱受厚度限制,一般只提供一个3.5寸槽和两个5寸槽,虽然在当前的标准配置中还够用,但从发展的眼光看起来似乎有些欠缺。

  卧式机箱多为商用机所采用。有的说法采用立式机箱更节省空间,个人认为大多数卧式机箱的上部都放置显示器而立式机箱与显示器必须独立放置,是否真的节省空间有待商榷。

  立式机箱按照机箱提供的驱动器槽的多少分为全高、四分之三高、半高、Micro ATX等。其中MicroATX型配合MicroATX主板只分别提供一个3.5寸和5寸驱动器槽,扩展性较差,不过作为入门级的设计也无可厚非。

  有部分机箱模仿品牌机的设计,将1.44M软驱面板与机箱融为一体,增加机箱的美观程度。不过标准的软驱必须卸下面板才能安装在机箱的特定位置,不少此类机箱内置软驱一起出售。

  由于卧式机箱和立式机箱各有所长,客户的口味也不尽相同,有的机箱设计成卧式/立式两用机箱,方便用户自由选择。一般5寸托架采用分离式设计,这样可以在机箱改变放置形式时使CD-ROM保持水平。

  在机箱的驱动器区安装一块滑板(有的采用半透明材料),可以提高CD-ROM等设备的防尘能力,外观上给人以品牌机的韵味。有的机箱还给盖子加上小锁,颇有工控机和服务器的味道。

  出于对经常需要打开机箱盖和更换驱动器的用户照顾,有的商家设计了无螺丝固定化的机箱,大部分常用连接全部采用锁扣镶嵌式结构,安装驱动器采用抽屉化结构,打开机箱和卸下驱动器可以不用螺丝刀。

  传统的机箱内部靠近面板只有一个机箱风扇的位置,为了满足超频者的需求,部分机箱在插卡和驱动器位置附近也预留摆放机箱风扇的空间,省得DIYer用胶带自行粘贴,既不方便又不安全。

  有的厂家出售机箱的附件,利用空余的5寸驱动器挡板槽安装特制挡板散热风扇(相当于在5寸驱动器挡板上打洞后并排安装两个类似CPU风扇的装置),帮助机箱高位通风,对于全高的机箱比较有效。

  有的机箱在一个5寸驱动器托价中内置一个活动硬盘抽屉装置。可以将系统硬盘或者第二硬盘放置其中,在机箱内部活动硬盘盒提供与标准硬盘相同的电源和数据接口,装机时就像安装一块普通硬盘,即使没有实际的硬盘也没有关系,如果以后碰巧有人带硬盘上门交换数据时,就不必大动干戈拆机开箱了。   硬盘的抽屉盒可以容纳所有标准的3.5寸IDE硬盘,抽屉盒内接口采用类似SCSI的接口结构不易磨损。由于此硬盘盒与机箱是一体化设计,固定在机箱内部,所以不必像其他零售的活动硬盘盒做成一个严严实实的小盒子,它在机箱内的部分基本上只是一个骨架和一些导轨,抽屉硬盘盒也有所改进,增加了表面裸露面积,尽量减小盒体对硬盘的散热影响。

  半导体制冷片利用电子的原理产生极片两端的温差,可以有效的降低CPU温度,不过由于单纯的半导体制冷片并非为电脑专门设计,所以存在诸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电源功率、制冷片结露和制冷片自身散热问题。

  由此有的厂家设计并投产了以电子制冷技术为核心的专用机箱,套件包括标准机箱+大功率的特制电源+特制带温控的半导体制冷片+特制的导热管。由于是带有温控结构可以使CPU恒温在20-25度,采用多层控制结构起到制冷但不结露的效果,对于制冷片产生的大量热量采用特制的导热管通到电源内部,最后由风扇将热气排出主机,有效的控制了机箱内的环境温度。总体上可以称为半导体制冷器应用的成功典范。

  机箱外壳是用冷镀锌钢板制成,钢板的厚度直接关系到机箱的隔音和抗电磁波辐射的能力以及机箱的刚性。

  机箱的面板上一般由三个指示灯,从286时代就代表了Power、HD、Tubro三个状态,分别代表电源接通、IDE上有数据传送、加速模式。

  不过在时下的系统中CPU总是在全频状态下工作,目前除了部分移动笔记本电脑为了省电还在使用可手动切换全速/低速模式外,其他的台式电脑超频尚有所不及很难想象还有用户降频使用,所以在机箱上Tubro指示灯基本失去了他原有的含义。有的主板给他定义了诸如睡眠等其他定义,在部分机箱上甚至被省略了!

  在486和早期奔腾时代的机箱曾经风行在机箱上用两至三个发光八字管显示工作频率,其时数字窗口显示的具体频率数是由人为通过跳线设定的,与主板的真实工作频率没有直接的关系,原意是用来告知用户当前用户采用全速/低速模式的具体工作频率。

  既然是手工调线设定如果使用Pentium100的CPU也完全可以大胆的设定成150、166等数字,看着心理平衡些。随着低速模式的消亡,频率显示组件也渐渐被淡忘。

  在机箱上有个凹陷的位置是给品牌电脑贴商标用的,对于兼容机用户可以贴上CPU的小贴牌,显示一下自己的电脑所用的CPU类型。

  机箱上除了最常用的电源开关控制键,还有一个对计算机十分有用的按键RESET键,所有的主板都提供了RESET跳线,谁也不能保证计算机没有死机的时候,采用RESET键重新启动系统对主板的冲击远小于使用Power。

  RESET键曾经一度被忽视,甚至被某些机箱省略,但它的作用已深入人心在不少新款的机箱中再次出现,有的新款机箱对此按键做了改进采用内凹的按键方式,RESET键属于非常用键,这样的设计可以方式误触。

  在老式机箱上很多还有一个键盘锁,以前用来通过控制键盘是否允许被使用,达到外人无法操作电脑的目的,虽然大部分钥匙都是通用的,但在当时还是起到不小的作用。不过目前键盘早已不是唯一的常用外部输入设备,键盘锁也渐渐消亡。

  全新的机箱在驱动器槽前有挡板,在安装驱动器时可以将其卸下,设计合理的机箱前塑料挡板采用塑料倒钩的连接方式,方便拆卸和再次安装。在机箱内部一般还有一层铁质挡板可以一次性的取下。

  打开机箱内部看以看到一些带有插头的连线,主要是Power键和RESET键以及一些指示灯的引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型喇叭称之为PC SPEAK,用来发出提示音和报警,主板上都有相应的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