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程序有什么用?

楼主(2014-06-24):
程序在附件·请大侠看一下。纠结死了

网友A:
这就要根据工艺要求来看了,但从程序上看,在自动状态时候,只有在D103,D104,D105在某些特定范围内的数值时候(具体的范围你根据2进制表示去算吧,每个地址的第3--C的字元必须为0),把D103,D104,D105的第一个字元值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