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系列运动控制卡选型

楼主(2014-06-24):
初接触工控领域,目前有个项目需要用到伺服电机,我想用研华的脉冲控制卡来控制伺服,但是选型控制卡的时候看到很多型号,

不知道运动控制卡选型的主要参数要参考什么?

怎么知道哪款控制卡达到我的控制要求了呢?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研华控制卡连接器是100针接口,我怎么与电脑进行连接呢?需要另外配什么接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研华控制卡连接器是100针接口,我怎么...

控制卡是PCI接口与电脑连接。那个100针接口是连外部伺服驱动和IO的。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控制对象的具体需求,然后根据需求考虑控制卡支持的轴数、每轴的最高脉冲频率、IO口数、如果用变频器的话还要考虑DA输出、根据你的设备运动控制需求支持的运动控制功能有哪些,比如说具有哪些插补算法、电子凸轮功能有无等

网友C(2014-08-05):
我是研华武汉办事处的Sales,主要是负责研华运动控制卡、研华智能相机、研华宝元数控系统,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联系电话:18319029591,谭威

网友D(2019-11-06):
可以考虑一下苏州思高技术的运动控制系统,代替传统的工控机加板卡方案,软件无需二次开发,集成度高。

网友E:
研华的运动卡价格比较贵,可以考虑一些国产的运动卡,比如像恒凯科技、雷塞等,非常好用,关键是提供技术支持,进口板卡没有技术支持,使用过程有些小问题,浪费很多时间也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