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速满转矩运行状态下异步电机定子电压和电流关系

楼主(2014-06-24):
ABB变频器利用直接转矩控制技术,能够实现异步电机的零速满转矩运行,这个也是我们在现场实践过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如何判断异步电机需要运行在零速满转矩运行状态呢?是否能够通过异步电机定子电压和电流的测量从中找出某种关系而对这个状态进行判断?换句话说,是不是异步电机正常带载运行时候的定子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关系,与零速满转矩状态下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如果真的是不同的话,那么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A:
变频器也能用这种方式吗?长时间这样不会报警吗?变频器没见过这种控制方式,这种方式只用过伺服控制。零速度对于异步电机来说就是堵转运行,你可以找找异步电机的方面资料看看。电机堵转运行与正常运行情况下电压电流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一样的。

楼主(2014-12-26):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也能用这种方式吗?长时间这样不会报警吗?变频器没...

确实是可以的,公司使用ABB的变频器也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会报警的,但是想要节约成本,自己开发,作为基层人员被领导问了这些问题我也很疑惑。如果异步电机采用从0hz逐渐增加频率给定的起动方式,有没有可能找到零速满转矩的这个变频器输出频率呢?

网友B:
那个变频器不可以。。。。。。。。。。。。。。

网友C:
这就为什么DTC控制需要做辨识了,,,类似于DCS800系列的电机优化,通过优化计算出电机的电阻、电感,以此来建立电机模型。

DTC控制其实最大的优点我感觉不是零速慢转矩运行,DTC和适量控制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矢量控制是算法控制,大量的数学高阶函数的解耦,把空间旋转的磁场解耦的平面,然后再去运算,而DTC控制即直接转矩控制主要特点就是忽略了算法控制,仅仅关注定子电流、电压,而忽略转子特性,这样控制的灵敏度明显会比适量控制响应特性快,所以我感觉零速满转矩没什么值的炫耀,我在现场调试的过程中发现矢量控制对于重载起步特性控制的非常好。。。但是我感觉国外的变频器之所以牛逼关键还是在硬件上边,散热特性,还有最关键的结构特性,比如DCS800系列它的散热器结构是非常牛逼的,这一点在大功率装置中体现的格外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