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软件让我懵圈了

楼主(2014-06-24):
我用ISPSOFT2.04编程,选的是ES2主机,项目编译时显示1错误位置区段编码18,错误代码1004语法检查错误,错误指令:LD;但是我检查了区段18并没有错误,并且把区段18删除后重新编译,显示另一区段错误还是1004,太邪门了,求大师帮助

我积分不足,不能悬赏了,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plc梯形图不运行此指令存在。。。你不信参照plc编程手册

网友A:
错误就在中间相 H 的那个地方。。。把中间那一竖去掉即可

网友A:
这个手册上的介绍。梯形图不运行逆向回流。。

网友B:
单独试这段程序的编译呢?

网友C(2016-06-30):
这段程序没有错误,应该是别的地方有错误

网友D(2016-08-17):
这段程序没有错误。你自己经确认了。

应该是别的地方有错误。

网友E:
为什么不用 WPL编程软件??

网友F:
使用新软件,总归有不适应无所适从的。

网友G:
好像中间相 H 的那个地方把中间那一竖去掉试试

网友A:
这段程序是有错误的,,,仔细看一些程序条件形成了反转回流。。。台达PLC编程是不允许的。。。

楼主(2021-03-18):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册上的介绍。梯形图不运行逆向回流。。



谢谢您的回答,我这是对手册看到不够仔细,你的说法应该是正解。这些年没有工程做好久没有登陆工控网了,没再关注,对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程序是有错误的,,,仔细看一些程序条件形成了反转回流。。。台达PLC编程是不允许的。。。...



明白了,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就在中间相 H 的那个地方。。。把中间那一竖去掉即可



正解,谢谢老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册上的介绍。梯形图不运行逆向回流。。

正解。

网友I(2021-04-23):
ISPSOFT不允许这么干的,这软件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卵难用,比不上国产信捷,信捷的软件现在真的是好用得不得了5353.jpg信捷,这个多方便,一目了然!想看哪里,点一下直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