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语言求助

楼主(2014-06-24):
刚刚接触西门子s7-1200PLC,也是第一次见到SCL  着实看不懂呀,特别求助高手指点一下,详见下图:

上图中LocalCommDATA".FoundIndex=0???WHY?

下图是SCL语句,实在看不懂,求解

SCL:

注:两图中标注的红色框框

楼主:
图片怎么拉伸啊   第二张有点看不清楚

楼主:
第二张图片看不清楚不会拉伸,只好上传截图了

网友:
"LocalCommDATA".FoundIndex=0

应该是数据块"LocalCommDATA"中的变量FoundIndex,就好比DB12.DBW10之类的,只不过这里用了符号表示了而已,最终赋值的结果就是这个数据块中的变量变成了0

楼主:
对:   "LocalCommDATA".FoundIndex=... 内容的回复!

 谢谢  我明白你的意思,主要是看不懂SCL,具体是在这里看不懂"LocalCommDATA".FoundIndex=0是条件还是赋值的结果,我想搞明白的是什么条件下赋值“0”到"LocalCommDATA".FoundIndex里?还要具体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LocalCommDATA".FoundIndex=0 是赋值结果,最明显的就是没有条件语句

网友A(2020-06-10):
我刚接触,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LocalCommDATA".F...

没有条件,只要在调用这个块这句就会执行,将其赋值为0

网友C:
如果执行For循环,IF中的条件成立,此变量为1-30,如果条件不成立,此变量的值初始化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