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往下拉式清单里面添加内容

楼主(2014-06-24):
有50个数据,存储在hdw8000,hdw8005,hdw8010,hdw8015……

怎么把这些数据显示在一个下拉式清单里面?

网友A:
“下拉式清单”是一个特殊部件,它可以有多个索引值(0到N)!一般使用数据寄存器D作为地址,然后设定不同状态的“字符串”

网友B(2015-03-09):
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通过下拉菜单向寄存器中写数据

网友C:
    下拉菜单本身有一个字寄存器,要把其他寄存器的值以下拉菜单方式选择是做不到的,可以把其他寄存器的值当做文本提前写入到下拉菜单的状态里面,通过选择下拉菜单的值再做脚本判断其他寄存器的值输出;不知道这里说的是否是您要的功能,如有疑问请加维控企业QQ800008806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