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28调速器给定电位器旋到零,电机不能停止

楼主(2014-06-25):
小弟有一台西门子6RA28 600A的调速器,原来有一只可控硅击穿了,我买了3只新的把原来都的都换掉了,装上后启动,电位器还没给定,电机就在很慢转动。怀疑电位器有问题,把电位器断开还是一样。又做自整定优化,结果还是一样,小弟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你的可控硅有点漏电流大了吧

也可能你的启动电压小啦

楼主:
可控硅换的新的,启动电压小是什么启动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