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的问题

楼主(2014-06-25):
最近纠结与FB和FC教程上只说一个带背景数据库,可是没例题,很不理解,好像是通用的

网友A:
我的理解是:FB可以有背景数据块DB块,也就是专门在FB中的地址对应的DB块。

一般编程在FC中就可以了。要建立数据块DB,作为全局的块,共享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