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一个方案,大家看看行不行的通

楼主(2014-06-25):
1 方案
监测量:
车间1共14(1*14)个数字量和70(5*14)个模拟控制输出量、98(7*14)个模拟监测输入量。
ET200M (153-2dp)DP连接。

车间2共22(1*22)个数字量和110(5*22)个模拟控制输出量、168(7*22)个模拟监测输入量。
ET200M (153-2dp)DP连接。

车间3控制面板全部按钮52个数字输入量 4个4-20mA模拟量输入+8个变频器面板,另加2入2出4-20mA的模拟量 1数字量输出。
315-2dp DP连接,+cp340与变频器通讯

车间4控制面板全部按钮52个数字输入量 12个4-20mA模拟量输入+5个变频器面板,另加2入2出4-20mA的模拟量 1数字量输出。
315-2dp DP连接,+cp340与变频器通讯

中控室 安放工控机+力控组态软件。
cp5611 s7连接

2疑问
1)设置主从的时候,CP5611是主站,用S7软件组态的时候,那车间3 4的300站点哪个设成主站都可以吗,还是都是从站。
2)力控组态软件只提供了profibus s7连接接口协议,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PC和cp5611见是s7连接,CP5611和300站点以及ET200M是dp连接。
3)I/O模块有8路16路32路之分,我选择的时候基于什么原则选择模块。

这是我接到的一个活的情况,我因为是第一次接触plc,所以有很多地方不是太了解,忘大家提提建议。
谢个先!

网友A:
第一次接触plc,这个项目对你来说太有挑战了。

1,车间3 4的300站点设成什么站要看你的网络是怎么设计的。ET200M必须挂在某个PLC下的,不能作为独立主站,我觉得还不如直接用300站。CP5611可以连接8个PLC主站,所以车间3 4的300站点都设成主站是没问题的。
2,S7协议属于底层协议,受硬件影响。S7连接是指CP5611和300站点之间的连接。
3,看你需要多少点,还有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