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PLSR问题。

楼主(2014-06-25):
我置ON M0的时候,梯形图监视显示Y0是OFF,但PLC上Y0灯却是亮的,有脉冲输出。

如果将D0的数值改到百位数,梯形图的Y0就一直0N,OFF交替闪烁,PLC上的Y0等依然是亮。

刚使用信捷的PLC,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呢,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只是监视速度比较慢的原因。PLC上的灯应该就表示脉冲输出打开。

网友B:
M8002在三菱PLC里是初始化脉冲,至于无锡信捷、则需要查阅技术手册!另外PLSR是16位指令,而下面的DMOV却是32位的。此外,应该先传送数据,然后再执行“加减速脉冲输出”

楼主:
M8002功能是初始化正向脉冲线圈,上面忘记打D了,应该是DPLSR的,尝试了先执行DMOV,但情况一样。连接了伺服电机,电机能驱动,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C(2014-08-17):
目测楼主看错了

重新把这些照出来,给小伙伴们看看

网友D:
你错了,你的PLC上的Y0不是亮的,而在闪,你的眼睛骗了你。

网友E:
监控刷新速度比较慢,PLC上指示灯25HZ就看不到闪烁了

网友F(2015-08-09):
加速时间3000?  是不是 太长了

网友G(2015-09-08):
 写过控制4轴步进电机的程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梯形图监控与PLC输出指示灯不正常。监控是OFF 输出指示灯亮。有时输出指示灯还微亮 。微亮原因找到了。是PLC电源板供电不足。但还监控那个问题没找到原因。

网友H:
程序是对的程序是对的程序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