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响应速度跟不上

楼主(2014-06-25):
伺服应用到线路板高速站设备,速度慢的时候刀可以钻到线路板上,速度一快的时候就钻不到了,主要是什么原因,应该调哪些参数

网友A:
照你说的是不是高速和低速钻头的行程不一样啊?如果是这样应该是你高速时发的脉冲过快,导致脉冲丢失,所以高速的时候钻头行程短了。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伺服了,QQ:2850653777.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的。

网友C:
这个要看伺服应用的什么模式。

网友D:
这种最好用专用的位置控制器,通用的不行的

网友E:
伺服電機的慣量不足 控制器的運算速度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