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出现中断后自己恢复

楼主(2014-06-25):
求助:我用步科的触摸屏MT4414,下面挂了8个仪表,同为山东力创的产品(不是同一型号),通讯协议为MODBUS RTU,通讯距离<1.5m,现场只启动了屏和仪表。在通讯中出现一个问题,通讯大楷在10多分钟的样子就出现通讯中断,中断后大楷3-5秒自动回复通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及解决方案。

网友A(2014-08-11):
建议选用波仕电子YG485A:RS-485光隔中继器  或HUB8485G:RS232/RS485扩8路RS485集线器

网友A:
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或者现场有干扰。光隔RS-485中继器(YG485A、YG485TA)用于延长RS-485的传输距离,还可以用于增加RS-485信号的驱动能力(带负载能力)。具有零延时智能收发转换功能,无需控制信号。光隔RS-485中继器还可以实现RS-485信号的光电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