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和触摸屏上传问题

楼主(2014-06-25):
请问大家永宏plc和触摸屏程序怎么上传?为什么我上传不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永宏的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A:
永宏PLC程序上传操作如下:打开软件(不要新建文档)——点击“PLC”——点击“联机”——点击“否”——点击“自动检知”——点击“确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永宏PLC程序上传操作如下:打开软件(不要新建文档)—...

点击否以后出现联机名称选择和脱机细节。。。没有自动检知是则么回事??

楼主:
联机名称有RS232,FATEK-UDP,FATEK-TCP三个,怎么选择?

楼主:
出现这个样子的界面。。。。。

楼主:
选择udp出现这个。。。。。

网友B:
初步看,软件版本有问题,可以到WWW.FATEK.COM.CN查询,更新,联机名称的选择,跟你实际的硬件连接有关,RS232使用串口方式连接,TCP/UDP以太网方式连接,RS232采用如下方式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永宏PLC程序...

目测电脑已经检测到可以联机PLC,但是联机失败,请检查通讯线是否OK,可以更换一根通讯线,同时保证外围伺服变频器等设备接地OK,排除干扰,可以把伺服和变频器断电再试

网友D:
把工作站号码改成255,再检查一下通讯端口COM1是不是正确的端口

网友(2015-07-03):
直接点击连机可读取。。。

网友E(2018-01-27):
4008501221永宏客服电话。   首先联机能连? 不能联机可能是驱动没下 如果要驱动私聊我   能联机不可能下不进去.     永宏的屏,如果是usb下载 需要驱动 这个驱动直接让window搜索 你解压的触摸屏编程软件就可以了,以太网口 需要把你电脑的ip网段改成屏的ip网段   我们公司主要做永宏产品的 不懂得可以私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