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模糊的一些原因

楼主(2014-06-25):
  显示器连接到电脑,发现电脑显示器模糊,这样的问题怎么办的呢?电脑显示器模糊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下面就是四种常见的解决电脑显示器模糊的方法,和大家分享。

  1、分辨率调节不正确

  液晶显示器与CRT显示器不同,每台液晶显示器均有一个它自己的最佳分辨率,如果用非最佳分辨率,那肯定会模糊。

  但有的使用者不管这些,不管是宽屏普屏,全用1024X768或1280X1024分辨率,那肯定大多数显示器均是模糊闪烁,出现水波纹。

  解决的问题也很简单,将显示器调为最佳分辨率就可以了。调节的方法也很简单,桌面上右击选择属性,点选设置,拉动屏幕分辨率滚动条就可以了。

  2、大部分显示器都有提供AUTO键,轻轻一按,解决问题。

  可以说,所有的显示器都会有这个问题,包括液晶,也包括CRT。解决的办法,各大显示器厂商也提供给了大家,就是在正常使用显示器中“AUTO”一下。

  许多显示器上会直接提供这个按键,直接按下就可。如果您的显示器没有,可以进菜单寻找一下,百分之九十的显示器都会有提供的,有的显示器直接叫“AUTO”,有的显示器叫“自动调整”,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如果你遍寻也找不到这项,那么点选一下“重置”,将显示器恢复到默认,那么99%的显示器分自动调整到最佳状态。

  3、假冒伪劣是祸源!劣质线材是祸根

  一般用来主机用来连接显示器的线常见有以下三种:VGA线、DVI线、HDMI线,此外还有不常见的DP线。  这几种线除了DP线相当贵外,其它三种线均相当便宜了,5块、10块一根,这个价是公平价,大部分线材质量也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您偶尔点背,有可能赶上劣质的线材。

  如果前文所述两种方法试过之后,还不解决问题,您就需要研究一下,您的连接线是不是有问题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给显示器换根线。

  4、不关显示器的事!主机显卡出故障

  显示器出现水波纹,笔者还见过两次因为主机的问题造成的。具体的故障表现就是,同一台主机,不管换什么显示器,永远都有水波纹。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个硬伤,就算是将主机送去维修也多半解决不了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准系统加块显卡(如果可以加的话)。加完后,几乎百分之百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您的准系统太小,或者主板上没有接口,不能接显卡,那么笔者只能对您说抱歉了。这个问题是先天的,就算是送修,多半也是白费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