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机箱风扇噪音 让风扇安静下来

楼主(2014-06-25):
风扇是电脑散热最主要的工具,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电脑的噪音很大,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风扇的原因。面对这种情况,除了直接更换风扇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其实这个时候只要风扇没坏,完全没有必要用新的替换,只需要对旧的风扇进行适当的维护就可以恢复正常。   一、润滑轴承   风扇转运最主要的部件就是轴承,时间长了缺乏润滑油,这样高速转动时就会产生噪声。因此,我们只需要在风扇轴承上滴几滴润滑油,如果没有专用的,使用缝纫机机油代替也可以。但是注意千万不要使用食用油来替代,因为其颗粒比较大,容易对轴承产生伤害。   二、固定扇叶   震动噪音亦是风扇噪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叶片在轴承上的松动以及轴承磨损导致间隙变大等,因此只需要拆下风扇,把螺丝钮紧,这样牢牢固定之后,就不会再震动。   三、打磨扇叶   另外使用质量较差的散热风扇,在制作这类风扇时由于工艺上的缺陷,扇叶的重心可能没有处在轴心上,形成“偏心”,使用时间一长,风扇的“偏心”现象会变的越来越严重,这不仅会产生噪音,严重的还可能损坏CPU。对此,可以将共拆下来,然后用细线吊在其中心位置,待其静止后看其向哪一方向下沉,把下沉的一端在砂轮上轻磨几下,再进行测试,一直待风扇能够处在水平位置之后再将其安装上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