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实现modbusTCP通讯

楼主(2014-06-25):
当前西门子PLC(S7200,S7300,S7400),不支持或者要通过负责复杂的编程来实现modbusTCP通讯;BCNet模块内置modbusTCP服务器,将PLC的地址和modbus的地址直接对应,客户无需编程,提供一个便捷的解决方案 。

Modbus TCP与西门子PLC数据地址对应关系
BCNet-S7PPI、BCNet-S7MPI内部集成ModbusTCP服务器,支持ModbusTCP通讯的客户机软件可以直接读写PLC的数据。实现功能号包括:FC1、FC2、FC3、FC4、FC5、FC6和FC16。
PLC的站地址为Modbus从站地址。
PLC的数据区和Modbus数据区在BCNet-S7PPI/MPI内部被自动映射,PLC内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
1. PLC的Q区对应Modbus的线圈,Q0.0对应00001。
2. PLC的I区对应Modbus的离散输入,I0.0对应10001。
3. PLC的M区对应Modbus的输入寄存器,MW0对应30001。
4. PLC的V区(DB区)对应Modbus的乘法寄存器,VW0对应40001。

地址计算公式如下:
1. Qm.n = 00001 + m*8 + n。
2. Im.n = 10001 + m*8 + n。
3. MWm= 30001 + m/2,m为偶数。
4. VWm = 40001 + m/2,m为偶数;DB1.DBWm = 40001 + m/2,m为偶数。
例如:地址:40040;对应S7200地址:VW78;
对应S7300地址: DB1.DBW78;

网友A:
学习一下了谢谢楼主的奉献啊

网友B:
请问知道怎么可以做到S7-300的PLC通过232或485接口,使用modbus rtu协议通讯呢?

网友C:
我司专业维修数控系统,变频器,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器,伺服放大器,直流调速器,软启动器,电脑板,显示器,斩波器,UPS电源,监控设备,工控机,叉车控制器,各类焊机以及各种工业电路板等。维修热线:18162568343 网址:www.gongkong365.org

楼主(2015-01-05):
引用 网友B:
请问知道怎么可以做到S7-300的PLC通过232或4...

S7-300的DP口,可以选用DP转MODBUS 的网关,这个根据要求,进口的和国产的都有,选择的也比较多。

网友D(2015-06-25):
TCP/IP是传输层和网络层协议,而Modbus-tcp是应用层协议,可以理解成在TCP/IP基础上跑的Modbus协议。

------------------------------------

矩形PLC内置的Modbus-TCP(服务器/客户端)标准协议,最多可扩展7个本地模块,十分适合于做现场设备层的采集终端,做为子站通过以太网,远程连接到西门子/施耐德/AB/GE等中大型PLC主站,可与WINCC、组态王、iFix、力控等任意上位机组态软件无缝连接!有网就是任性!

网友E(2017-05-16):
谢谢楼主了,赞一个啊

网友F:
什么是BCnet??????????

网友G(2017-06-16):
very good for the user

网友H(2018-10-08):
好吧,你太强大了,没的说呀

网友I(2019-12-14):
多谢分享,非常不错,正需要,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