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430伺服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6-25):
第一次使用伺服,电机编码器为增量式编码器,求教一下:

1.原点模式必须要有一个原点的光电开关吗?

2.能否把电机的当前位置设为原点,怎么操作?

3.用EC02WIN软件显示的位置以及速度值,单位是脉冲值吗?是不是说用这个值除以编码器的转数就转化成r/min

网友A(2016-10-06):
一原点模式有很多种,所以不一定非要一个信号做原点信号。二:请看说明书,原点模式34.三单位是内部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