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100触摸屏连接称重仪表问题

楼主(2014-06-25):
触摸屏做主站,仪表为从站,com0口,MODBUS RTU协议,在屏上读取仪表的40003地址的重量值

各位大神看看能不能实现,不能的话是不是要添加PLC驱动

还有,谁能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仪表说明:

ModBus通讯协议

校验方式:18N2/18E1/18O1/18N1可选,工作参数12中切换选择

波特率:2400、4800、9600、19200可选,工作参数3中切换选择

传输模式:RTU模式

【ModBus协议所支持的功能码

功能码   名称   说        明

03   读寄存器   单次最多读取50个寄存器

06   写单个寄存器   写单字。

16   写多个寄存器   本仪表本命令只支持写双寄存器,写入时必须对齐地址,不允许只写入双寄存器的一                          部分,读出时允许只读一部分。

01   读线圈   注意:长度是以位为单位的

05   写线圈

注意:本仪表只支持以上MODBUS功能码,向仪表进行其他功能码时仪表将不响应。

协议地址   PLC地址   含  义   说        明

00002       40003   当前重量(仪表显示值)   注:当重量溢出,即仪表显示有OFL时,重量值固定返回0xFFFFFFFF。

网友A:
我没有做过此项目想看看

网友B:
以下是屏做modbus RTU 通讯时  读取4X3地址所发送的报文 可以看下是否和您的仪表是否一样

网友C: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称重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