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温下的搬运机器人相关产品

楼主(2014-06-25):
我想用一个搬运机器从500多度的炉子中取物,不知道有哪些厂家的产品可以做到,物品的重量大概500多公斤

楼主:
错了,负载大概是200公斤

网友A:
电机肯定是接受不了500度温度的。要看时间了,动作完成时间短的话做隔热也许可以,或者做个纯机械夹具进入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肯定是接受不了500度温度的。要看时间了,动作完成...

恩,不用电机进去,就是有没有可以做到这一块的机器人,比如库卡的,abb的,以及安川这些有没有合适的机器人,都有哪些型号

网友B:
很多都可以的,不过要加装延伸纯机械夹爪,需要加装隔热冷却装置,如果单纯取物,物体比较规则统一的话,建议做专机夹爪,分步完成,这样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都可以的,不过要加装延伸纯机械夹爪,需要加装隔热冷...

谢谢啊

网友C:
我们公司可以做的,如果有需要联系我,潍坊西水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18866702026 王先生,专门做kuka,ABB,川崎机器人外围。

网友D:
这个我也说可以做,但是你们的样板工程呢

网友E:
楼主,我在的车间的KUKA机器人也许可以给你做个参照

用于搬运前轴锻件,温度为1000-1200°,重量为110-130KG

具体方案为:因为机器人距离要搬运的模具较远,本体作业半径不能满足要求,所以在第六轴上增加了延长臂,然后在延长臂后面加液压爪钳,增加了额外负载,最后用的是KR 360型号的机器人,每次搬运结束后在旁边的水箱中过水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