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 空调机组 夏冬季 判定

楼主(2014-06-25):
做自控的。请问各位大师。基于S7-300的系统 有3台风冷热泵机组,如何做楼宇空调的自动化控制,如何判定冬夏季还是有操作员直接切换呢?请有感触的大师赐教啊。怎么的方案才是最优化的?

网友A:
如何判定冬夏季?

调用PLC内部的万年历,再同时对室外温度的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定冬夏季?调用PLC内部的万年历,再同时对室外温...

参考了。 总感觉不靠谱那样。

还是在上位机用转换开关人来切换算了。

您有楼宇空调自动调节方面的程序能发份给我参考下不?

网友C(2014-07-26):
楼宇空调自动调节方面的程序?无非就是些AHU之类的,风机、阀门的,各种现场的程序不一样的。。

你会做别的控制,就会空调的。了解些空调工艺就行,程序不用参考别人的

网友D(2014-10-20):
我公司的空调季节判读是在上位机中有操作员人为选择

网友E:
我们用的是200控制空调机组,一般在程序里做,人为的通过触摸屏来选择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