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空调机组 夏冬季控制方案

楼主(2014-06-25):
请问各位大师。基于S7-300的系统 有3台风冷热泵机组,如何做楼宇空调的自动化控制,如何判定冬夏季还是有操作员直接切换呢?请有感触的大师赐教啊。怎么的方案才是最优化的?

网友A:
呵呵,可以做个温度采集的,

在那个范围内,适用什么温度,采用什么方式。

也可以采用人工控制的。都可以

网友B:
在那个范围内,适用什么温度,采用什么方式。

也可以采用人工控制的。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可以做个温度采集的,在那个范围内,适用什么温度,...

我这12层的建筑,顶层有四台空调机组。要自动调节外,还要分冬夏模式,您说的用温度的话,是指去多个温度值去均值来判定呢还是怎样呢?

实在难的搞还是手动切换算了。 在切换后用参数块 分别给定两中模式下的参数值。

您觉的呢

楼下的如何看?

网友D:
PLC有自己内部时间的,跟电脑的时间一同步之后,你可以设定每年的 7,8,9 月为夏季 每年的,11,12,1为冬季,或者让他们提供夏季的时间 与冬季的时间,这样在Plc内部你就可以做这些比较了啊,当内部时间在这个范围内的时候执行夏季或者冬季程序即可啊。这是冬夏功能

,温度自动调节的功能你就不需要控制了啊 一般的空调自己都带温度调整的,你设定为20度,当你的温度低于20的时候空调自己就停了,当你温度高于20空调自己就开始制冷了,很简单的逻辑,所以你只需要做的是何时切换机组,还有什么时候启动一个机组,什么时候启动2个机组,什么时候启动3个机组,这样就相对简单了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LC有自己内部时间的,跟电脑的时间一同步之后,你可以...

嗯,听了你说的很受教啊。确实我看了下机组的说明书,里面的很多功能都有,

看样子需要重新考虑方案了。

网友E(2014-08-29):
引用 网友B:
在那个范围内,适用什么温度,采用什么方式。也可以采用人...

网友F(2014-10-29):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呵呵,可以做个温度采集的...

 这样也行,我们做的时候,一般都是通过手动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