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能否接收100ms电量脉冲?

楼主(2014-06-25):
近日单位要求把75kw以上电机的电度累计值送到DCS显示,实现的方法是利用已安装的数显电子电度表电量脉冲,送至DCS  DI模块,电量脉冲信号为 1-9600脉冲/kwh,默认1600脉冲/kwh,脉冲宽度20-100ms,默认为60ms,请问:

1、和利时普通DI输入模块能否接受到此电量脉冲?

2、和利时的最小扫描周期是多少ms?

3、如果脉宽太窄不能收到,但一定要在现有的和利时DCS系统显示电量,需要加装什么模块?

4、电度表支持modbus通讯,能否与和利时直接通讯?此法如何实现?

5、能否把电量脉冲送入S7-200,然后S7通过EM277与dcs通讯?此法如何实现?

网友A:
60ms问题不大,不过进入系统后估计只有1-2个扫描周期,应该捕捉边沿

楼主:
最新了解到dcs侧编程人员告知,他们的最小扫描周期是250ms,无论如何下周都接进去试试看情况。

楼主:
周一接线试验,结果发现DI模块的输入灯约隔2秒闪一次,与实际电量脉冲同步,但在程序IO监控中毫无规律,有时会连续收到几个脉冲,有时1分钟1个脉冲都没有,把几处的录像拍给领导看,领导说项目暂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