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TH765-N触摸屏忘记密码了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4-06-25):
如题,忘记了密码,怎么把它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好像没有触摸屏恢复出厂设置吧?

看看软件里面有没有这功能

网友B:
可以试一下把屏里的资料上载到文脑里,再打开文件-系统设置中有密码设置的项目可以更改密码

楼主:
信捷的触摸屏有限制下在的,我试过了禁止上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的触摸屏有限制下在的,我试过了禁止上传

你没有原始程式?下载到屏时没有用完全下载,所以上载不行。

网友:
上传时提示不存在工程吗?这种提示是使用的非完整下载方式,不支持程序上传

网友C(2014-08-19):
引用  的回复内容: 上传时提示不存在工程吗?这种提示是使用的非完整下载方式...

 是这种提示吗?是的话那就是原程序使用的是非完整下载,禁止上传的。

信捷触摸屏没有什么出厂设置,下载程序就会把原来的程序覆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