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N(回原点)指令

楼主(2014-06-25):
三菱PLC使用手册上讲的定位指令中,用ZRN(回原点)指令时,先使M8140置1,ZRN 完成时,自动置Y2为1(用Y0输出脉冲),Y2接在伺服放大器清零端,就可以实现回原点和清零。请各位大虾指点,使用手册上说的是这个意思吗?M8140到底是什么作用的寄存器?若按此意思,用三菱PLC定位时,Y0,Y1,Y2,Y3都是固定用途,不能他用,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A:
不是的,不知道你从哪个手册上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