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自动控制

楼主(2014-06-25):
    今天没什么事情,琢磨了一下我们真空镀膜中频电源的手动自动电路,不说太多直接上图

       元件清单

LM224

中间继电器4个KA1   KA2  KA3  KA4

启动按钮SB2   停止按钮SB3   手动自动转换开关K1   指示灯L  外控触点KA

     电路工作原理

开机上电,当K1没有闭合,电路处于手动状态,给LM224的信号是由电位器提供的,按下启动按钮SB2 KA2得电,KA2常开触点闭合自锁,电位器的信号给到LM224的三脚,按下停止按钮SB3   KA2失电,电位器信号断开。

当K1闭合时,KA1得电,手自动切换,LM224信号由PLC的DA模块给定,同时KA3  KA4得电,KA3的常闭断开,切断手动启动回路,防止自动时手动能够启动,同时KA3的常开闭合接通外控启动回路KA,,只要KA闭合,KA2就得电,LM224的三脚信号就由PLC的DA模块给定,KA4的常闭点与KA2的自锁串联,是由于在自动时,切断自锁回路,使电路在点动状态。

网友A:
电气逻辑还蛮清晰的啊

网友B(2014-09-01):
如果KA1是电工常见的中间继电器,那么这个电路对于长期可靠运行也许是个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