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con触摸屏上传问题

楼主(2014-06-26):
请问unicon是永宏的触摸屏吗?为什么上传总是出现错误?qiu求指导

楼主:
总是出现chuanshu传输中出现错误。。。。。

网友A:
是不是密码没有配置对,默认是没有密码的

网友B:
要么就是密码错误,要么就是工程下载的时候禁止上传

网友C:
检测下HMI版本,看看能不能正常通讯,如果也报错的话那是你线不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么就是密码错误,要么就是工程下载的时候禁止上传

可能是禁止上传了。

网友E:
导致触摸屏上传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通讯线有问题或者没有安装USB驱动;

2、触摸屏原程序勾选了禁止触摸屏上传;

3、密码配置错误。

以上3点请逐一检查。

网友F:
Unicon和维控的软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G:
多半是禁止上传了,找程序开发者。

网友H(2014-07-31):
经过本人测试,发现以下问题:

1.下载程序时,配置密码123.没有选择禁止上传功能。

2.上传程序时,设定好密码,进行上传,出现下面问题!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