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系列PLC 進行485通訊

楼主(2014-06-26):
各位大師,上午好,最近要把一臺CP1L和三菱FX-3UPLC進行485通訊連接,目前還沒入門,請各路大師指教。謝謝

网友A:
可以通讯的,只不过他们互相的通讯协议都得看明白才行,具体在语句中体现,在手册里面都有介绍,自己慢慢看吧

网友B:
搞清楚通讯协议是关键。

先理解串口通讯的基本原理。

两台机互联,建议使用固定长度的通讯帧。将要通讯的数据分为读、写两类,定期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