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与台达通讯问题

楼主(2014-06-26):
我用TK6070IH与台达SA2做modbus通讯,读写数据寄存器和位状态都没问题,但是写位状态就没反应是什么原因,写D0用4X4097,读D100用4X4197,读M0用1X2049,写M1用0X2050用的是位设定,状态是复归型。就是不能控制M1的状态,求高手。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通讯呢?

楼主:
不同的PLC比较多,只好选择走modbus,现在考虑的两种方案,用各品牌PLC做Modbus通讯最后连接到屏和PLC之间独立控制,用屏通讯各PLC,看那种方案做通讯快点。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用组态王都通讯的好好的,PLC的modbus地址肯定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