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中VW与上位机VD变量存储区的转换

楼主(2014-06-26):
    各位大侠,大家好,最近接触西门子PLC,碰到一个问题,希望大侠们帮帮忙。问题是上位机中有一混合机设定时间VD582设定为180,显示单位为秒(S),编程中用了T47 100ms的时间,所以编程中寄存器要乘10,但是在编程中,看到的是VW582去乘10,最后放在了AC1累加器,请问这样编程的话,上位机中的VD582的设定值,会参与到VW582中吗?是不是为180*10=1800,最后放到AC1中。上位机画面中VW590为混合机的时间显示,程序中怎么为T47除以10,放到了VW590。具体请看下图。

网友A:
VD是实数,VW是整数,不知道你要怎样

网友:
这样用AC1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因为AC1之类的是公用的,你不知道啥时候AC1就改变了,所以建议你还是用一个变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