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用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4-06-26):
请问哪里有卖能用到海下100m的旋转编码器?

网友A:
有特么厉害的产品么?

网友B:
水下100M压力很大的啊

网友C:
关于PLC的问题

主站是S7400,从站为分布式I/O分别为EM277和MASTERDRIVER ,故障是:开始是4个EM277站未连接上,重新更换了接头后,只有 3号和5号站连接上了。CPU在运行状态,但是还有BASF 和EXIF故障,但是PG连上plc后既无法上载又无法下装。请问大侠是什么故障啊??急 救??

回答:对于S7-400PLC来说,CPU上EXTF灯亮而BUSF闪烁(你的指示灯写错)表示PROFIBUS DP通讯问题,可能情况是:DP从站模块本身 (如PROFIBUS模块EM277、变频器)、PROFIBUS通讯电缆、DP通讯连接头等,你应该首先把所以DP通讯连接头重新检查连接一遍,从简单 着手,不用马上怀疑那个DP从站模块有问题,以及注意DP通讯连接头上末端电阻的位置,中间DP模块必须置"OFF"位置,首尾端必须置"ON'位置。很 可能就是通讯连接头松动或PROFIBUS电缆中芯线连接是否接反,如红色接B,绿色接A,不能接反,而且注意屏蔽层要可靠不要与连接芯线相碰;
如 果你的电脑能连接上PLC,应该利用CPU诊断缓冲区进行详细故障诊断,在SIMATIC管理器中,选中要检查的站(SIMATIC400(1)),执行 菜单命令PLC/诊断/设置/模块信息,在打开的模块信息窗口中选择"诊断缓冲区"选项,然后选择"Save As"(另存为),把诊断结果保存到你的电 脑硬盘中,打开可以看到具体的故障描述。同时打开在线硬件组态也可以看到PROFIBUS(1)网络中所有挂的DP从站状态,如果某个模块上面打叉(X) 说明该模块有问题或DP通讯中断。
你的电脑能连接到PLC上,说明你的PG/PC设置没有问题;但不能执行上载或下载,原因是你的设定有问题;如 上载时,默认的MPI地址是"2",可能你的S7-400PLC的MPI地址不是'2",需要执行菜单PLC/Upload Station,选择支架和 MPI地址,你可以点击"View"看到你的PLC实际MPI地址,选择它再执行上载;同样你无法下载的原因,可能也是你的当前组态S7-400PLC的 MPI地址与实际PLC的地址不同产生的。你必须修改你的MPI地址。这个操作很简单:在SIMATIC管理器中,选择工具栏 "Accessible Nodes"(可进入的节点),会显示MPI=。。。检查实际PLC中的MPI地址
masterdriver A083 故障表示无法接受来自DP Master(指S7-400PLC DP主站)网络数据或无法(例如完全控制字STW1=0),过程数据没有传送到双端口 RAM。说明变频器没有与S7-400PLC之间的通讯,可能原因是变频器本身CB卡、通讯连接头和PROFIBUS连接电缆有问题。我们知道 S7-400PLC与变频器之间是通过选择报文结构,通过设置过程数据(PZD区)中任务报文的控制字(STW)和主频率设定值(HSW)来控制变频器 的。按照上述现象分析,可能变频器的问题比较大。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的变频驱动设备解决方案伺服驱动器生产方案提供商公司拥有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通用型变频器、高性能矢量型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变频器控制系统、变频器驱动、变频器配件、相关测试系统、PLC控制器产品等。本公司方案已经用于国内大中型生产企业,其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与电梯、起重、机床、金属制品、电线电缆、塑胶、印刷包装、纺织化纤、建材、冶金、煤矿、市政、汽车等行业等行业。
关于PLC和变频器等技术问题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Erik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http://www.yrsolution.cn
联系电话:13823137464
QQ:      25122624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下100M压力很大的啊

那一般用什么办法呢?空间很小,加外壳估计也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特么厉害的产品么?

那一般用什么办法呢?空间很小,加外壳估计也有难度

网友D:
木有听说那么牛叉的,现在连IP67都达不到,还海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