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电流表

楼主(2014-06-26):
向大家寻找一种电流表,每次通电时间大约在3S左右,电压3KV,最高时5KV,支持交、直流,电流为毫安级,能够控制,每次启动时,能够保存通电时间3S内的最大电流,有设置功能,用于设置比较电流,有输出,向外部提供比较结果,或通过通讯能把最大电流读取到PLC内,最好有8通道。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电流表,有的话请提供型号、厂家,谢谢

网友A:
搞个监控仪表嘛。你说的这个电流互感器还真没见过

网友B:
做个监控测试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监控仪表嘛。你说的这个电流互感器还真没见过

要智能型的,能设置,超过设置开关量输出,这样还要有一个复位功能;再或者通过通讯,能接受开始测试信号,同时复位以前的数据,工作中记录最大电流值,结束后通过通讯读取这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监控测试台就好了。

不是只监视,要智能型的,能设置,超过设置开关量输出,这样还要有一个复位功能;再或者通过通讯,能接受开始测试信号,同时复位以前的数据,工作中记录最大电流值,结束后通过通讯读取这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