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执行器安装以及安装时注意问题

楼主(2014-06-26):
伯纳德执行器安装以及安装时注意问题

伯纳德执行器的安装
伯纳德执行器应安装在便于调整、检查和拆卸的地方。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节约投资、整齐美观。这里简单地介绍下安装的原则。
(1)伯纳德执行器最好是正立垂直安装于水平管道上。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水平或倾斜安装时,除小口径控制阀外,一般都要加装支撑。
(2)伯纳德执行器应安装在靠近地面或楼板的地方,在其上、下方应留有足够的间隙,在管道标高大于2m时,应尽量设在平台上,以便于维护检修和装卸。$
(3选择伯纳德执行器的安装位置时,应采取其前后有不小于10D(D为管道直径)的直管段。以免控制阀的工作特性畸变太厉害。
(4)控制阀安装在管道上时,阀体上的箭头方向与管道中流体流动方向应相同,如果控制阀的口径与管道的管径不同时,两者之间应加一个渐缩管来连接。
(5)为防止伯纳德执行机构的薄膜老化,执行器应尽量安装在远离高温、震动、有毒及腐蚀严重的场地。
(6)当生产现场有检测仪表时,控制阀应尽量与其靠近,以利于调整。在不采用阀门定位器时,建议在膜头上装一个小压力表,以指示控制器来的信号压力。另外要注意工艺过程对控制阀位置的要求。如常压分馏塔在气提塔侧线上的流量控制阀,应靠近气提塔,以保证常压分馏塔的液体出口线有一段液柱。又如高位槽进行液位、流量调节时,对于密闭容器因高位槽上部承受压力,控制阀位置的高低影响不大,但对于敞口容器,为使控制阀前后有较大的压差以利于调节,控制阀位置应装得低一些。
(7)为了安全起见,控制阀应加旁通管路,并装有切断阀及旁路阀。以便在控制阀发送故障或维修时,通过旁路使生产过程继续进行。8 [u

伯纳德执行器在安装时的注意问题

伯纳德执行器根据执行器连接方式分成两种:直联式和底座式。直联式执行器可以垂直,水平或倾斜安装。底座式伯纳德执行器可以垂直也可以倾斜安装。伯纳德执行器安装面要平整,当然如果位置有旋转,或者角度不好调整时,我们就可以用到伯纳德执行器的忠实伙伴,那就是球形铰链,但是用球形铰链与阀门连接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阀门臂的连接尺寸要与伯纳德执行器输出臂连接尺寸一致。
2、伯纳德执行器两个臂安装时要保持平行并且在一个平面上。
3、安装后的两个球形铰链受力点要在一个平面上,此平面要与两个臂的平面平行,以免产生附加力矩。为了防锈和维护方便,在伯纳德执行器和阀门装配与连接时,应在安装面与连接处涂上一层润滑脂。
同时伯纳德执行器的安装应考虑到现场接线,调试及维护的方便性、简洁性。在执行器的日常检修时应注意伯纳德执行器外部是否有螺丝松动以防止内腔进水。由于每一规格的型号产品的伯纳德执行器在不同应用方式时,其内部接线端子号和接线方式不同,因此用户在接线前请先核对执行器型号及其所对应的伯纳德执行器接线图号。检查无误后方可接线通电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