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四根线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6-26):
        四根线的风扇又叫PWM风扇,也就是可以由主板调速的风扇.
          带PWM功能一根线是红线是正极线,
      黑色是负极线,
    黄色的转速信号线,
    蓝色或者绿色是PWM线,

        可以监控转速也可以调节转速三根线的风扇一根线是红线是正极线,黑色是负极线,黄色的转速信号线,可以监控转速但是不可以调节转速带PWM功能的风扇比不带的要贵很多,差不多要贵50%左右现在很多工厂做的风扇表面上看都带三根线,但是却是假三Pin,实际上只有两根线有用四线的也有很多假货,看上去是四线,但是PWM线是假焊的,焊上去好看的,所以一定要小心要买到真的4Pin风扇的话,建议买AVC或者酷冷至尊的.

网友A:
受教了

测速端子输出的是随转速变化的脉冲?还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