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2和维纶通讯问题

楼主(2014-06-26):
我用TK6070IH与台达SA2做modbus通讯,读写数据寄存器和位状态都没问题,但是写位状态就没反应是什么原因,写D0用4X4097,读D100用4X4197,读M0用1X2049,写M1用0X2050用的是位设定,状态是复归型。就是不能控制M1的状态,求高手。

网友A:
读的地址是1X2049,那么写的地址也是和读的地址一样的。。。也是1X20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的地址是1X2049,那么写的地址也是和读的地址一样...

我知道读写地址一样,我是要写M1的了!

网友B:
1X区的地址在MODBUS中表示输入接点,不能写入的,仔细查一下台达触摸屏中的PLC装置地址表,M1应该是0X2050。

台达的中间继电器M是可以当做字元件处理的,比如K4M0就表示已M0-M15的16个位看成一个WORD来处理,会不会你PLC中有这样的指令进行赋值,造成M1不受控?

另外,维纶的复归型按钮等同于台达的保持型按钮,手指松开后就弹回来,对于PLC程序来说相当于给了一个上升沿的信号,你就究竟是怎么监控M1的状态有没有受控的呢?是屏上做了个M1的显示元件吗?

楼主:
因为是测试,所以程序只写了  ld m1 out y0 or y0,还有就是设置从站格式的了,其它的一步都没写!

网友B:
OUT指令的话,前面的M1条件断开Y0就断了,你要么按钮用交替型,要么做一个Y0的指示灯

楼主:
已解决,很简单问题,错误在于IP和IK的程序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