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选购面面观

楼主(2014-06-26):
  一款外型可爱、设计新颖的机箱往往能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从而成为买家的最终选择。很多人就把外型列为采购机箱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与机箱的质量、用料相比,似乎有本末倒置之嫌。虽然机箱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含量,但是作为电脑各个部件的外在保护,如果质量不过关,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装机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了机箱这个“小头”。

  机箱的类型

  首先我们从机箱的结构分起:有AT、ATX、NLX、Micro ATX四种分类。

  AT机箱的全称应该是BaBy AT,主要应用在早期486以前的机器中只能支持安装AT主板。ATX机箱就是我们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机箱,不仅仅支持ATX主板还可安装AT主板和Micro ATX主板。NLX机箱只支持N LX结构的主板,既系统板和扩充板分开的那种主板。Micro ATX机箱是在ATX机箱基础上建立的,是为了进一步的节省宝贵的桌面空间。具体的结构和标准ATX机箱是一样的,但比ATX机箱体积要小一些。

  从机箱的扩展以及外型上来分,可分成超薄、半高、3/4高、全高和立式、卧式机箱之分。

  3/4高和全高机箱主要就是我们在市场上常见的标准ATX立式机箱,拥有三及三个以上的5.25英寸驱动器扩展槽和二个3.5寸软驱槽。而超薄机箱主要就是一些AT机箱,只有一个3.5寸软驱槽和2个5.25寸驱动器槽。半高机箱主要就是一些品牌电脑采用的Micro ATX机箱和NLX机箱,有2-3个5.25寸驱动器槽。我们在选购时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如需要节省桌面空间、支持特殊规格主板、支持多个5.25寸驱动器设备)那么最好选择标准的ATX立式机箱,因为标准ATX机箱不仅仅内部空间大,支持的驱动器槽比较多,有利于日后扩充,且利于内部电子设备的通风散热。

  选购经验

  制作材料  好的机箱钢板厚度至少应在一毫米以上,并且板材应该是经过特殊处理的镀锌钢板,它的优点是能够防静电。此外,镀锌钢板还有不易生锈、耐指纹等优点,这些都是普通的不锈钢板没有的特点。这里提供一个选购机箱的小窍门:在选择时用试重量的方法来辨别机箱用料的好坏。用料实在的机箱因为采用的钢板更厚实,所以一般都比较重,掂起来沉沉的;而一些重量很轻的机箱大多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产品。因此大家在选购时一定要挑重的买。在用料方面还有一点特别需要说明,就是机箱的制作用塑料。目前市场上的比较好的机箱面板普遍采用A BS材料注塑,这样的产品柔韧性好,不易老化变色,能够长期使用。而有一些厂家为了节省成本,用普通的塑料代替,这样的机箱在外观上与好的机箱区别并不大,但是实际效果就差强人意了,所以选购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另外机箱左右两边的外壳(钢板)也是机箱外面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在选购时要注意钢板上的烤漆的颜色,不能与面板相差太大,否则会严重影响整体视觉效果。工艺比较好的机箱钢板用指甲划不出明显痕迹,而次品则能够划出明显的裂痕,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来鉴别钢板上烤漆的好坏。制作工艺机箱的制作工艺同样很值得注意,一些看起来很细微的设计,往往对使用者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我们拆卸机箱的时候,人人手里都少不了必备的螺丝刀。不过这种时代已经远远的过去了,现在的机箱全身上下也就几个螺丝有的干脆就采用卡子的形式,螺丝彻底不用了。不仅仅是机箱外部没了螺丝的身影,连机箱内部也没了螺丝的身影。目前的高档机箱多数采用的都是镶嵌衔接式结构,告别了螺丝时代。

  一个好机箱不会出现机箱毛边、锐口、毛刺等现象。好机箱背后的挡板也比较结实,需要动手多弯折几次才可卸掉,不像劣质机箱后边的挡板拿手一抠就掉了。此外机箱的驱动槽和插卡位定位准确,不会出现偏差或装不进去现象。这种问题在有些低价机箱上很常有。

  布局

  说到布局大家都觉得比较简单,其实涉及到的范围相当广,如扩展卡插口、驱动器架的个数及使用方式、机箱面板的设计以及机箱内的散热问题。目前关于扩展卡插口都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不过有些厂家就采用了一些独特的设计,例如“滑插式固定锁”,它可以让您的扩展卡无须螺丝就能直接固定,取下扩展卡的时候也不必用改锥了,实在很方便。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驱动器架,现在的驱动器越来越多,从软驱到CD-ROM、CD- RW,还有DVD -ROM和活动硬盘托架,都需要各占用一个驱动器架。而多数机箱也只有3个5.25英寸,日后想添个活动硬盘、读卡器什么的也不行了,因此这时驱动器架就显得相当重要了。所以在选购机箱时,驱动器架是越多越好。

  至于机箱面板的布局设计,主要还是启动( power键)和重启( reset键)的功能,但是已经增加了一些新鲜的附加功能。在这方面比较实用的设计就是USB口前置、音频口前置以及机箱自带电话等等,它们都能在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给您带来很多的方便,这些也是选购时可以考虑的方面。目前,由于硬件技术的进步,电脑的散热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除了给芯片降温之外,机箱内散热的好坏也是相当重要的。购买机箱时可以注意一下是否有预留的机箱风扇位置,最好是前后两个方向都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控制机箱内的温度;然后也应该看看机箱内的空间大小怎样,钢板上有没有散热孔等等。这些与C PU、显卡的风扇一样,直接影响着我们系统的稳定运行和配件的安全。

  电源

  机箱电源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必须加以考虑的选购因素。作为机箱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源负责整机的能源供给。电源分为AT和ATX两类,这与机箱的结构分类是对应的。其中,ATX电源能够直接提供主板所需要的3.3V输入输出电压,而AT电源只有5V和12V输出,ATX电源支持软开机、MODEM唤醒等功能,因为它在关机后不是完全把电给断掉。至于电源的功率,一般可选择250W左右的。但是如果你配的是毒龙处理器,最保险的还是加上300W的电源。在电源质量不合格而发生故障时,很有可能连锁地使主板、CPU、内存、硬盘等其他价格昂贵的部件出现问题。这样的故障销售商是不会承担全部责任的。

  目前,市场上有许多电源,分为中、高、低档三档。其中高档产品用于服务器,因此建议选购中档电源。它们的价格大约在100到200之间。在选择时要注意:选择知名度较高、口碑较好,至少通过了CCEE(中国电子产品质量认证)、质量及售后服务等方面都比较令人满意放心的电源。

  外观

  很多机箱外型很Cool,但肚里却没什么货色,往往让大家钻进这个“美丽的陷阱”。不是钢板比一般的要薄,就是内部支架布局不合理。当然,如果你能遇见那种“表里如一”的机箱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但遗憾的是,国内目前这样的好机箱还很少见。比如爱国者的月光宝盒系列和ST世纪之星系列机箱,一白到底,而且方方正正的,很难让刚刚接触电脑、还不了解机箱的玩家有购买的欲望。像这样质量好的机箱,样式上却让人觉得有如“鸡肋”;可使人一见倾心的机箱却往往是“绣花枕头”。不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自己DIY,如给你的机箱喷涂一些彩色油漆之类的。

  另外,机箱一定要考虑与其他部件的整体搭配,一款外表圆滑的机箱,就不能选择方方正正的显示器;一款仿iMac的机箱就不能和黑色的显示器搭配使用。这个问题稍微有点审美意识的人都能把握好。